华硕F83SE时间保存不开机

楼主(2013-08-07):
今天接一台本本华硕F83SE开始是短路,修好装机。进BOOS保存时间,就开不了机啦。放电就OK,请教个位老大

网友:
重刷个BIOS

网友:
刷过还是一样的。显卡也做过了

网友:
查cmos电路啊

网友:
我进CMOS保存后带电重启在第一个画面就挂了,必须断电才能重启。郁闷

网友:
是不是南桥晶振有问题  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