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升级U盘

楼主(2013-08-07):
u大师推出新版启动U盘制作工具——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V1.1.0版),新版一项主要新增功能就是“升级U盘”,下面就这项功能做下介绍。

如果此时你的U盘已经使用前版u大师启动盘制作工具制作成启动U盘了,无需再次重新制作,只要点击“升级U盘”即可,在该模式下,能够在不破坏原始启动U盘和U盘目录中的文件的情况下,将启动U盘升级成新版u大师启动U盘。

1.打开启动U盘目录,里面可能还存放了其他文件夹,进行“升级U盘”无需备份这些数据文件,如图:

2.运行“u大师-U盘启动制作.exe”,选择U盘后,单击“升级U盘”按钮,进行升级,如图:

2.在弹出的信息框中,单击“确定”,如图:

3.打开U盘目录,你会发现原本存放在U盘目录中的文件依然存在,如图:

升级是升级隐藏分区中的文件,U盘已经分成2个区了

网友:
这个是挺好的  但是没有纯净版DOS   老毛桃的有,其他功能都一样的

网友A:
感觉电脑店做U盘启动挺好,兼容性不错

网友B:
我一般都用大白菜 其他的都是用几天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脑店做U盘启动挺好,兼容性不错

用过电脑店的咯,感觉不好用,还是u大师比较好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用大白菜 其他的都是用几天就启动不了了

我用大白菜才用不了几天就启动不了呢,我现在电脑系统就是用u大师装的,用起来电脑都快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