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死在“正在注册个人设置”怎么办?

楼主(2013-08-07):
电脑速度慢,不仅仅是体现在反映速度慢和项目加载时间长这些方面,开机慢也是其表现之一。开机速度慢的电脑经常卡死在“正在注册个人设置”这个地方,本来挺正常的,出现这几个字的时候就动不了。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主要是系统垃圾太多,开机启动项太多和注册表臃肿引起的。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吧!
一、点击开始—所有程序—启动,删掉所有内容。
二、点击开始—运行—输入msconfig,切换到“启动”标签,禁止不需要的开机启动程序。
三、首先,点击开始—控制面板—性能和维护—系统,打开“系统特征—高级”选项卡,点击“启动和故障恢复”按钮;
然后,在弹出的“启动和故障恢复”对话框中,取消“将事件写入系统日志”和“发送管理警报”两项的选中状态;
最后,展开“写入调试信息”的下拉列表,选择“无”,点击“确定”。
四、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HKEY-LOCAL-MACHINE-SYSTEM/Current Contralset/Control/Sessi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ech Paramentrs,在窗口的右侧找到EnablePrefecher,将值设为1;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IDE ATA/ATA-PZ控制器”,双击“次要通道IDE”,选择“高级”,在“设备0”中改为“无”。
五、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HKEY-CURRENT-USER/ ControlPanel; Desktop,找到子项目HungAPPTineout,将其值改为5000,将 WaitTokillAPPTimeout的值改为4000;另外在HKEY-LOCAL-MACHINE-SYSTEM/Current Contralset/Control/中找到WaitTokillServiceTimeout的键值也改为4000。
将上述的五个步骤全部走完,卡死在“正在加载个人设置”的问题很定会好得多。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下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即电脑中毒。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时首要的是杀毒,然后开始电脑设置。

网友A:
这都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
啧啧啧啧啧

网友B:
我怎么觉得大家好像都是在赚积分的呀,这么大热天还在坚持赚点积分不容易呀!

网友C:
爱 我说大姐你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好不,用360不就好了么,你这做法是不是太麻烦了点

网友D:
我也是来学习的,新上路的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来赚积分的

额,,是你来赚积分的吧。。。

网友:
。。。。。。。。。。。。。。。。。。。。。。。。。你可以不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被版主发现了,新人赚积分真不容易啊

真心没赚什么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大家好像都是在赚积分的呀,这么大热天还在坚持赚点积分不容易呀!

我真的没赚什么积分啊,就是想法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爱 我说大姐你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好不,用360不就好了么,你这做法是不是太麻烦了点

360很多电脑故障是完全不能解决的啊,大叔麻烦你认真看看标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来学习的,新上路的小白

谢谢你的支持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360很多电脑故障是完全不能解决的啊,大叔麻烦你认真看看标题啊。

我看了两遍了,你开始都卡死了,怎么进的系统,还怎么开始运行? 你都进去了  用软件还是你的方法不都是一样? 这我就不怎么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