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K42Jr的Bios,故障为刚到桌面就掉电,进COMS等久一点也会掉电

楼主(2013-08-07):
进系统刚到桌面就掉电,进COMS里等久一点也会掉,散热器正常,温度也没问题,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大哥们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
能开机掉电,用示波器测吧,是不是电容漏电,温控芯片,以及电路

网友:
CPU 供电滤波电容重点排查一下

网友:
晕 K42风扇长转然后掉电是通病好么还换电容。。。擦  我这里有这个BIOS 需要的联系我 QQ 529715177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 在说别的

网友:
我下载了几个都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