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7A花屏

楼主(2013-08-07):
有没有修昭阳e47a 主板,ATI显卡
进系统没有问题,一看电影就花屏死机,换了一块显卡还是花屏

网友:
把散热弄下 我遇到过,,,,,联想新机器冷机可以玩会看电视花屏 重启不是显卡问题 做散热也不好使  后来交给老师傅搞了   ,,,,,,不知道是怎么好的 好像是刷 BIOS

网友(点评):
为啥不搞清楚呢。

网友:
怀疑显存是否有虚焊

网友:
换CPU试试吧

网友:
最近的机器  修也不好修  搞不清是桥片还是显存的问题 都再犹豫中....

网友:
今天订了一个新显卡,明天换上再试一下,朋友的机器,没有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