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进bios显示wait就进不去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8-07):
断电后无法进入系统,装不了系统,进BIOS显示WAIT...一直都进不去,刷过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要检查一下南桥吧

网友:
楼主你的联想一体机修好了吗,我刚也遇到这台症状一样。

网友(2013-09-21):
我刚也遇到这台症状一样。

网友:
开机的时候按一下回车

网友:
我的已经解决了  加焊南桥 就好啦

网友:
有哪位朋友解决好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