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楼主(2013-08-07):
联想Y450笔记本待机电流不稳定,待机电流老是从0.01和0.00之间跳变,几下之后没待机了,正常待机是0.02,待机偏低了,可是还可以正常触发进系统,没有维修思路了,求助!

网友:
三五伏芯片不好吧 你没加焊试一下啊

网友A:
你的电流表是3位的吧,换4位的电流表看就稳定了。还有0.01和0.00他只是一个电流四舍五入的关系

网友B:
待机不稳定,查待机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流表是3位的吧,换4位的电流表看就稳定了。还有0.01和0.00他只是一个电流四舍五入的关系

待机电流跳变的时候,3、5伏正常,到0.00时3、5伏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不稳定,查待机芯片了。。。。。

有时候可以开进系统,待机应该是正常的,只是电流跳到0.00时就不可以触发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谢谢哥们,问题解决了,把LDO端所有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C:
就是电容在搞鬼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容在搞鬼吗?

恩,对的,换完了,客户也没有回头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对的,换完了,客户也没有回头了,哈哈

不错不错哦,我还以为是小板问题呢,我遇到的Y450都是小板在搞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