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了我将近半小时的技嘉945

楼主(2013-08-07):
    今于2013年8月7日时同行急要G31 945集成小板,可手头没有,他找遍我们电子城也没有,找到的价格不好,于是乎他把自己压箱底的费主板全部拿出来让我看哪个能修。我对技嘉印象较好,所以先从技嘉开始开,拿到手,先上电,上电正常不跑码。我晕。一步一步来吧。我一般先爱测CPU 上下管电压然后再测内存电压。当量倒下管时均为00他NN的。查内存工作条件。看内存供电是由RT9199 心想这手头也没有换个rt9138B 换上还是浪涛依旧啊。无奈之下找啊找啊找。看到ISL6520 心想这板这个是通病先换上再说正好手上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板。找到换上。跑码了。内个兴奋啊。 可高兴之于。正在吹自己多牛逼呐。诊断卡跑45档住了。我晕。一般诊断卡跑45就是档内存找内存换了N条还是一样,于是接着拿着我的表笔一个一个的查吧正当查的时候突然想到,INTEL的跑45 一般都是内存信号或电压或BIOS 或者晶振我用摄子轻碰一下晶振跑码了。莫非晶振坏了。我找个换掉开一次跑我再开一次又不跑了。心想我换的晶振也是坏的。我再换一个,可是问题还是一样,算了内就查供电吧。当查到内存的排阻时供电只有0。44 心想不对啊。我换我换 我晕还是不行,量其这来源是RT9199来的。可是我都换掉了。应该能行啊。当我用我内心爱的看宝石的放大镜细看的时候才看出来问题。我狂晕。原来我在焊RT9199的时候把旁边的RN146焊掉了。找块料板补上。点一下。亮机,这才维修结束,虽然这块板修好才收20元钱但是还是挺享受修板的过程的。维修就是胆大心细。顺便发出来混点分,不喜勿吾喷哈

网友:
半小时也叫‘折磨’?

网友A:
...有耐心!!!应该修了不短的时间吧!!!就是维修价格太低!!!不能这样收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耐心!!!应该修了不短的时间吧!!!就是维修价格太低!!!不能这样收费啊!

没办法啊。我们这里维修主板就这样同行修主板20元,修笔记本80元。我来到这里这里价格就这样除非我是二修我才能要上点价格

网友:
楼主,修主板要细心,不过你能反过来找到问题,也是技术,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到那个电阻掉了。

网友:
...有耐心!!!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id%3D1%26typeid%3D1

网友:
千万别焊掉了原件啊。

网友:
你收20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不就弄乱我们芯片维修的人的行情了吗,我们大家要一起收费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