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时候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就是不输出电

楼主(2013-08-07):
先上图 其中的EN都是3,.3V 主供电也有 偶尔能输出电压 大部分时间不输出,为何

网友:
换一个试试,还一样吗?

网友A:
确定所有条件 都满足后 换个芯片

网友B:
芯片内部电路老化了 就跟卷闸门一样时间长了拉不动  用力拉一下才能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所有条件 都满足后 换个芯片

补充一下 :VREG5是5V  VREF是2V  ,其它管脚的电压都是0 换了芯片还不行。崩溃 ,是不是还有别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部电路老化了 就跟卷闸门一样时间长了拉不动  用力拉一下才能拉下来

补充一下 :VREG5是5V  VREF是2V  ,其它管脚的电压都是0 换了芯片还不行。崩溃。是不是还要有别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 :VREG5是5V  VREF是2V  ,其它管脚的电压都是0 换了芯片还不行。崩溃 ,是不是还有别的条件

芯片开启信号EN

网友:
EN EN1 EN2

网友D:
9楼正解,楼主你不会连芯片工作条件都不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9楼正解,楼主你不会连芯片工作条件都不清楚吧

偶晕了 一上来我就说EN全部是3.3   你们这是成心的

网友:
偶晕了 一上来我就说EN全部是3.3   你们这是成心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76353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代换法,比较快。

网友:
要懂得原理才好维修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输入条件和输出条件见附件

网友:
看看PWM电路的工作顺序。。

网友:
           ISL6566Z这芯片常出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