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 1T 的不认盘 数据恢复什么价格

楼主(2013-08-07):
盘体转的。电脑不认盘 BIOS里也看不见 客户上午开机都正常的。下次开机就不行了。应该是固件坏了吧。论坛有师傅搞吗
数据恢复

网友:
你的盘是7200.12的吗?如果,是固件问题,价格会便宜点,具体要检测以后才能报价的。

网友:
如果说上午还正常,没有非法操作(死机,强制关机,拔硬盘......)先从排除法看下,确定是是不是硬盘问题 !在别的机子上试一下,换根接线试一下,这个很有可能捡到意外收获啊!

网友:
应该是电路版故障。

网友:
要是盘片坏(听到“咯咯”声音),恢复就难,磁盘基本报废。

网友:
数据无价的。能黑就黑

网友:
一般这个报价直接1K-2K的报价。

网友:
这毛病,市场内部同行我报价是最低350,对最终客户磁头没坏的情况下,标准报价1500(不还价)...上午正常下午没摔没碰的,又是通病了(省略若干字...),再少了,也就没谁弄了...毕竟要吃饭...但准确报价要检测后才敢说...呵呵...不知道你现在盘数据弄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