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I3笔记本 进水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07):
前几天柜台接到一台联想B460 笔记本电脑维修,客户描述故障是不开机,说是一个月之前进过一次水,后来又能正常使用,就一直使用着,昨天关机还是好好的,今天早上再开机,怎么开也开不了,拔电池 ,拔电源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能开机。

经检测本本有待机电流 0.01 ,与同学 师兄弟们交流一下,这新本待机正常电流在0.03左右,于是拆机,检修主板,

各大论坛看了下,居然没有这款新笔记本独显的图纸,只有一个集成的图纸,好多芯片的号和位置号都对不上,只有参考着这个图纸来修
先看联想的上电时序图如下:

再测开关按键上的电压为3.3V ,按下开关键应该为0V 产生一个有效的低电平

信号KBC_PWRBTN#到NPCE781EA0DX-GP 的95 PIN,

实际测量这个信号已经拉低已经到了NPCE781EA0DX-GP 的95 PIN,但是NPCE781EA0DX-GP 117PIN 没有发出上电请求的PM_PWRBTN#信号

没有发出这个信号,就要从这个IO的工作条件查起,供时 时钟 都有 但是还是不能触发, 那就可能是其它的问题,经过仔细的检测 是待机的 3D3V 5D5V 这两个电压没出来,工作原理图如下:     供电MOS管的上管 D极上电压都过来,看来是没有控制信号,测量13PIN脚,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一插上电源或电电池就会有的,经查找这个控制的信号在IO NPCE781EA0DX-GP 上面,于是换了个IO上去, 待机0.03还是不能触发,说明原来的IO是坏的,刷了EC的程序,不行,又刷了BIOS的程序,还是不行,经一点一点的检测,发现在IO 的102PIN 115PIN 没有电压 ,断电一测,线路不通,由于点比较近,直接锡线连接好,再上电,再测还没有待机电压产生 不过这次有开启信号了,换一个新的TPS 51123上去,待机电压产生了,按开关,正常触发了,电流跑到1.1A不动,又只有一个一个信号测量,测到S0_PWR_GOOD没有到U69的2PIN 再次飞线连接好,再按开机,久违的联想开机画面出现了 经拷机测机,各方面功能换均正常,至此,修复完毕。

网友(2014-07-21):
B460和V460都是一个模型,一般这两台机子板号为:LA46 DIS MB,如果是这个图纸就有一大把了!

网友A(2013-08-07):
惯列。自己做前排!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了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IO的那几个供电脚都是连起来的 我一般都是只量一个角 有点压的话其他都不去测量 不好数哇 眼睛都花了 ···看了你这个例子,下次不能偷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惯列。自己做前排!

多故障能修复,功力深厚!赞一个

网友:
不错,那么多问题,楼主还是修好了,技术加耐心

网友:
这台笔记本的图纸就是不好找,我上次接到一台,最终没弄好,佩服楼主!努力学习中

网友:
哎  可怜的我还不会看图呢

网友:
学习了,我也要向你看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终于有人加分了。。

技术帖,应该加分支持

网友:
请将技术贴发到笔记本维修版块

网友(点评):
。。新手有那权限吗?

网友:
多谢各位大大的支持。。小弟会再接再厉的

网友:
lz好牛哟佩服佩服

网友:
假小小白,这是教程贴了

网友:
没图纸的都能搞   高深莫测

网友(2014-02-20):
这个图纸大把   满天飞哦

网友:
测量13PIN脚,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一插上电源或电电池就会有的,经查找这个控制的信号在IO NPCE781EA0DX-GP 上面     ,,,,,,,,不是芯片自身产生ldo开启吗、怎么变成EC

网友:
最烦修进水的机器……

网友:
前天也修一台进水没待机修到电流1.1,BIOS也刷了 南桥也干了还是不行。。。退给客户了,早知道上一下迅维看看高手维修。。。现在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查条件了 挂在桥下面负载  上电时序

网友:
好牛哟佩服佩服

网友:
小白请教:时序图 是不是电压重上至下一个一个出来的啊?

网友(2014-08-09):
电流1.1 说明CPU已经有供电了  但是IMVP_VR_EN  这个信号还没发给CPU供电IC    CPU怎么会有供电?

网友:
1.1A的电流!!!,  没有U69  2脚的电压  就不会发出高电平的 给CPU  CPU也就不会产生电压  电流又谈何能上到1.1A呢 。我手上正好有一块在维修 。你在灌水呀。。。。。。。。。。。。。。。。。。。。

网友:
技术贴     进水机不好修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故障总是层出不穷啊

网友(2014-11-09):
这机器会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