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73PB白屏,不接屏线也白!

楼主(2013-08-07):
几天接了个戴尔的显示器,白屏,不接屏线也白屏!弄了一天没找到问题,求帮帮!能是屏的问题吗????
图太大不让传

网友:
很大的几率是信号问题

网友:
显示器不接屏线,差不多都是白屏。以于BLACK PANEL液晶面板,不接屏线是黑屏。查一下屏供电是否正常,如果屏供电正常,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接屏线肯定是白屏的。不接屏线就是灯管亮着。相当于没有用屏。至于接屏线白屏。你先判断是主板还是屏的问题吧,屏有没有供电、有没有升压。

网友:
楼主是真真让我笑了 。除了零度膜  不接屏线当然白屏了。 你这相当于有客户说  白屏是灯管坏了是一样的

网友A:
最容易做的就是测量屏5V供电了!一般都有个保险丝,检查看看有没有烧断!实在不行,先点屏看一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我是新手,以前没注意,已经修好,是屏保险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容易做的就是测量屏5V供电了!一般都有个保险丝,检查看看有没有烧断!实在不行,先点屏看一下屏有没有问 ...

谢谢,我是新手,以前没注意,已经修好,是屏保险烧了!

网友:
不接屏线本来 就是白屏的,灯管亮了就代表12V 5V有了。好了,你可以查屏供电没有没,有得话拆了屏的盖子看保险断了没。没有屏供电,看看驱动板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