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蛋疼的现象求大神解释

楼主(2013-08-07):
致铭p41出现掉电现象,检测卡跑到d4擦内存条和座子都不好使,换内存过了,在换回原内存也好使了,今天碰到2个都是这个现象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我们也经常碰到

网友:
老板子很常见的。我也遇到过。具体原因不清楚。坐等高手。

网友:
电源换过没

网友:
可不是被遇到好多。在网上也查了很多。说什么的都有。上面那个哥哥我说的现象和电源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北桥和内存的通信有问题,可能是北桥有虚焊,也可能是北桥与内存之间线路问题,一般这种问题要细心查了

网友:
板子对内存的支持不同。

网友:
虚焊是不可能的换别的条子正常用,板子和内存兼容性貌似也不能啊,我就是插上我的内存在拿出来查他的他的就能用了。我在个个论坛都看见这种现象,看了看都不靠谱

网友:
好像非常蛋疼的问题,我看的楼主的问题是。那块板子,原先不好使,换了新内存,也不好使,然后再换上旧内存,又好使了。。。。。。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蛋疼的问题,不好解释,只能按金手指接触不良论处喽。

网友:
一天我连续碰见两个同样的板子和机器一起拿来的,都是同样的问题,我干了1年多了不能出现接触不良这问题我看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