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雷击,能开机,求思路?!

楼主(2013-08-07):
联想F41被雷击,板号LA-3571P,网卡芯片是BCM5787MKMLG ,换上去之后,还是不显示本地连接,其他一切正常,求解决思路。谢!

网友:
查网卡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 以及网卡芯片到南桥之间的AD线对地阻值,

网友:
要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会发出什么信号呢?

网友A:
南桥跟网卡会产生AD通信

网友:
让客户用USB网卡或者改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跟网卡会产生AD通信

谢谢啊。。。

网友:
测一下SB与网卡连接的那几个脚的对地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
直接用USB的就好使。。。

网友:
USB不太稳定,能修好的话,一可以提高自己的技术,二可以更加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