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维修

楼主(2013-08-07):
  CPU
   A使用假负载测量
1CPU电压(VCORE  0.9-1.2,VCCP--1.25V,VCCA-1.5V,GTLREF-0.7)
2CPU前端总线时钟(CLK_CPU_BCLK,CLK_CPU_BCLK# 0.37-0.42 )
3CPUPWRGD,CPUWRST#  1.05V
4CPU前端总线信号对地值,地址数据信号对地值一直控制中有2个偏,

  不跑马时FSB其他测试点
1CPU端(COMP0-COMP3信号是否开路及外接精密电阻是否损坏)
2非桥端(CFG0-CFG19北桥的配置信号,查CFG信号外接上拉,下拉电阻
H_VREF北桥端前端总线参考电压0.7V
   补偿信号(H-XRCOMP,H_XSCOMP,H_XSWING,H_YRCOMP,H__YSCOMP,H_YSWING 查参考电压及外接补偿精密电阻)

液晶屏
  LVDS(屏)无显(内置无显)
  1查北桥LVDS模块电压(VCCA_LVDS,VCCD_LVDS,VCCTX_LVDS)
  2查北桥内部LVDS模块的时钟(DREF SSCLK  , DREF SSCLK# 100M差分时钟)
  3查LVDS模块的信号对地值,值应一致不能偏差

单六屏 D0-,D0+,D1-,D1+,D2-,D2+,CLK-,CLK+
双六屏
通道A
DAD-,DAD+,DA1-,DA1+,DA2-,DA2+,CLKA-,CLKA+
通道B
DB0-,DB0+,DB1-,DB1+,DB2-,DB2+,CLKB-,CLKB+

  4若显示为小竖条,查LVDS_IBG外界电阻阻值及L是否出现VDS信号是否出现高阻
  5LVDS无显,部分机型需要查EDID_CLK EDID_DATA信号阻值,部分机型在POST自检时常要检测屏的参数才发出LVDS信号

  硬盘
  1查硬盘口供电+3V +5V
2查硬盘口信号对地值,测南桥远端(TXP,TXN,RXP,RXN)
3查南桥内部SATA模块的供电VCCSATAPLL
4查南桥内部SATA模块的时钟(CLK_PCIE_SATA,CLK_PCIE_SATA#)
5查南桥内部RBIAS,RBIAS#外接精密电阻
6南桥不良

接硬盘党LOGO
1排除硬盘接口物理故障如接触不良
2ICH不良
供电不良

  USB
A不能使用
1查USB口的5V供电电压
2查USB口的信号对地值 D-,D+对地值应一致
3查南桥内部USB 48M时钟
4查南桥USB模块的供电VCCUSBPLL
5查南桥USB模块的RBIAS,RBIAS#外接电阻
6南桥不良

键盘

键盘不故障
1先排除物理损坏故障
2查键盘口键扫描信号对地值,值应一致
3刷写BIOS,排除软件引起的故障
4注:某些EC版本换错,会引起键盘失效

内存
  A内存故(D3,E0,38,28,2A,2E,2C)
  1查内存槽上的供电(内存主电压1.8V,内存参考电压0.9V,SPD芯片供电3.3V,内存VTT电压0.9V 位于排阻上测)
  2查内存时钟信号,查阻值,阻值应一致
  3测内存信号对地阻值(A0-A15地址) (D0-D63数据) ( DQM0-DQM7数据屏蔽 )
(DQS0-DQS7,DQSO-DQS7#数据传送)RAS,CAS行列地址选通信号
  (CKE 时钟允许信号) (BA0-BA2段地址)
   (SMBCLK,SMBDATA系统管理总线)

声卡
A 检测不到 声卡维修思路:
1声卡供电 AVDD DVDD
2有独立晶振  查24.578MHZ是否损坏
3查声卡总线信号对地值 (SDATA_IN SDATA_OUT SYNC BIT_CLK RESET)
4声卡本身不良
5南桥损坏

B  声卡沙音,爆音
1供电的滤波不良,加滤波电容改善
2驱动程序部匹配引起
3芯片本身不良

C声卡单声道
进系统进系统后播放音频左右声道,可能为(耦合电容线路故障,声卡本体不良)

D耳机插入检测
1输入检测信号SENSEA,SENSEB,声卡通过检测SENSEA,SENSEB外界电阻阻值来判断当前插入的是耳机麦克风。
2耳机没看风借口常开式 ,常闭式。

网卡
A检测不到网卡
1网卡的待机电压(3.3V/2.5V/1.2V)
2查25MHZ独立晶振是否起震
3查网卡PCIE总线信号对地值(TXP,TXN.RXP,RXN)
4查网卡PCIE总线的时钟(CLK_PCIE_LAN,CLK_PCIE_LAN#)
5查网卡的PLTRST#应为3.3V
6网卡本体不良
7南桥不良

B网卡分配不了IP地址即无MAC地址
1查MAC地址储存芯片的供电
2查NAC地址芯片的信号与网卡之间的通讯
3MAC地址芯片的损坏
4替换MAC地址芯片后,需要重新刷写MAC地址

C网络连接打叉
1查网卡端(网络线圈靠网卡这端)RJ45口信号对地值应一致
2若网卡对RJ45口信号对地值一至,则为网络线圈坏,有条件情况换,或是连接RJ45信号亦可

显卡
显卡故障
A无显
1查显卡供电,通常有3.3V,2.5V,1.8V,1.2V,VCORE
2查27MHZ独立晶振是否损坏(有电压电压不振,晶振本体坏电容坏。。无电压不起振,空焊或显卡坏或显卡缺电压)
3查显卡PCIE总线信号对地值工64个信号
4查显卡PCIE总线的总线时钟
5查显卡PCIE总线的复位,即PLTRST# (CLK_PCIE_VGA,CLK_PCIE_VGA#)
6显卡本身坏

B显示花屏
1查现存的供电(1.8V,0.9VREF)
2查现存配置信号的高低逻辑是否正确RAM_CFGD--RAM_CFG3查阅电路图的配置表比对
3使用MATS显卡测试软件测量现存故障位,用于区别是哪个现存通道第多少位信号异常,对应找故障显卡颗粒

网友:
新手强贴。可能高手都不屑看这个。却是小白的最爱。

没基础没学历没装备的飘过。真心的觉得有用

网友:
不错啊,写得很清晰,查起来很快,对新手遮样的我很有帮助!

网友(2014-07-22):
可以,,和我师傅讲的一样,,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