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tl494c去保护问题。

楼主(2013-08-07):
我是修液晶显示器的新手,刚刚在网上也看了几篇文章,现在就是不明白TL494C这个芯片去保护是直接把1脚和16脚接地还是要把这两个脚的线路断开?不明白的是直接不用断开任何电路飞线接地还是断开1 -16脚再把1-16脚接地! 都说迅维高手如云,有知道的大侠指点指点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直接不用断开任何电路飞线接地
不过这样维修不彻底,时间长了会返工的。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 去保护 更换比较稳定

网友:
你这个芯片是高压的吧? 不如直接改高压板,就算你去保护液不稳定

网友(2014-07-11):
改高压安全一点 有时去保护一样闪灭

网友:
不行就给换灯管把 去保护是临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