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192开2次才可以点亮

楼主(2013-08-07):
MS-7519主板网吧3张主板一样故障,要短路2下PWSW针才可以点亮,请问大师傅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MS-7519第2天莫名其妙的好了一张,其他2张现在是没有内存供电,请问怎么维修,内存PWM芯片为UP6103S8,现在测得1;5脚为12V,其他脚为0V,求解。

网友:
这个主板通电后风扇自动转,但是没有跑码,要再在排针上短路一下就会自动跑码,而且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关机后关不断电,风扇还在转,请问是不是IO有问题,谢谢。

网友:
手上有OI的话,换一下。应该是IO,但换前按流程 应该先测开机部分的5大供电和3个条件。
对于自动上电,原理应该是IO的PSON脚被拉低了。(当然不些板开机不IO的)着手被找拉低的原因 跑线路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7519第2天莫名其妙的好了一张,其他2张现在是没有内存供电,请问怎么维修,内存PWM芯片为UP6103S8,现在测 ...

换掉这个电源IC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热心,无内存供电是在通电后,但是再次触发一下开关排针后,电压全正常,而且可以正常开机,还可以进入系统使用,但是就是系统关机后关不断电源,电源风扇一直在转,内存PWM芯片已经代换过,没有用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