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ITEON PS-6531-2电源图纸

楼主(2013-08-07):
一LITEON PS-6531-2电源,因误接在110V档,板上一瓷片电容炸爆,且保险管烧断。因板上有很多贴片,现跪求
电路图
。

网友:
你这个可能很简单,爆的那个是压敏电阻,是一对,串在300V之间,跟分压电阻并联,你把那两个压敏电阻都取掉,然后量有没短路,没有装上保险就OK了,前几天我就修个这样一个电源,那个客户是闲的蛋痛,把它搞到110上面通电,我换了个保险,把两个压敏电阻拆掉就OK!

网友:
谢谢。问题已解决。那个炸爆的是其中一个压敏,型号是10D24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