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内存电压偏低只有0。8V

楼主(2013-08-07):
一块昂达G43+主板可以上2代和3代内存 。内存主电压只有0。8V,IC采用FP6321,换了一个和上管下管还是一样。1脚6V 2脚1。5V 3脚地 4脚4V   6和8脚都是0。8V了,7脚1。8V。2脚给上管G极明显低了。要怎么检修呢?

网友:
5脚电压呢多少????

网友:
permitt to see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有些板子 需要正常跑吗 内存供电才正常  0.8v你可以先把它似为正常 查后面的 目前维修情况??

网友:
旁边的二极管可能就是给予2脚自举升压的。

网友:
对-上面那个楼主说得对,有些主板是0.8V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6321应该是FB由两路控制的吧,不然两种内存插上去怎么出来两种电压

网友:
学习学习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W83试试呗,

网友:
楼主看下五脚电压吧,这种芯片1.5.7脚电压正常的话芯片就会输出电压的,

网友:
此板要上内存条才有电压出来

网友:
0.8V电压是正常的      这个板要插内存才有1.7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