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风枪吹桥挂了两个主板,有谁把经验传授下

楼主(2013-08-07):
今天有两个主板都是压桥正常过,由于没有BGA设备,就直接用风格开到400度吹了一会儿,结果直接CPU不过了象这种情况如果再用BGA加焊一下还有没有用,芯片会不会被风枪吹坏了
如果用风枪吹,应该怎么做,有没有经验传授一下,谢谢

网友:
BGA做单桥都有风险,风枪还是算了吧

网友:
肯定挂了,还有就是下面连珠没。

网友:
看来楼主还要是要买个BGA

网友:
虽然吹坏了,但不得不佩服楼主的胆识。

网友:
至少你也得弄个预热台在下面吧,直接加 很容易爆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