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三断稳压器

楼主(2013-08-07):
怎么分辨好坏?在板,取下,或者在线测量,越全越好

网友:
有三断稳压器吗

网友A:
三端稳压器,431,测试有输入有输出,输出基准电压应该是2.5V,一般来说就是好的。。。

网友B:
这个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
wenku.baidu.com/view/17af387d1711cc7931b716b8.html

网友:
我发不了链接,你前面加上 htt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端稳压器,431,测试有输入有输出,输出基准电压应该是2.5V,一般来说就是好的。。。

在板不供电,可以判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
wenku.baidu.com/view/17af387d1711cc7931b716b8.html

恩!!谢谢了,我试下!

网友D:
TL431八的脚量基准电压REF 一脚有无输出 三脚的量一脚REF基准电压 三脚有无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板不供电,可以判断吗??

不供电是什么意思?是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供电是什么意思?是不输出?

不给元件供电

网友E:
在面包版上搭个小电路测试一下即可!

网友A:
哪端没点,R.C.A

网友A:
这是简单原理脚位,你看看。。。

网友F:
不就是个两个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就是个两个二极管吗

两码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简单原理脚位,你看看。。。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端没点,R.C.A

不是KG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面包版上搭个小电路测试一下即可!

我就判断他好坏,还要达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431八的脚量基准电压REF 一脚有无输出 三脚的量一脚REF基准电压 三脚有无输出

谢谢,,,,,,,,,,

网友:
它是集成芯片了。不那么好测的。就算按照一般测量方法测试,也不保证一定好。
只能放在电路中测试。
A端接地,C和R连一起,通过一个几百欧的电阻接到3.3v
你再测量C和R端,应该2.5v,就是正常的。否则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KGA吗?
汗,你看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KGA吗?
查了一下。是我看错了!!多谢指正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4-03-07):
同样的问题啊 楼主 你搞明白没有啊

网友:
有入有出就好吧

网友:
擦 我看的怎么乱糟糟的 怎么还有KGA 还有RAC 不是 左R 中A 右K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