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M2N68-AM 图纸

楼主(2013-08-07):
一块M2N68-AM SE主板觉得少件,看似撞过的,在CPU FAN旁边,谁有图纸,贵求一份,点位图也可以,谁要是有这板子,拍个图片也行,小弟万分感谢~如下图:

请问这里有2个三极管和电阻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59553
楼主搜不到么。。。
不知道,华硕点位图某个元件没装,用什么符号表示。。。

网友:
  亲不一定只是那几个东西掉了的原因吧  主板跑码吗

网友:
我看了,没有装。不过我这个是M2N68-AM SE2,一样的位置都没装。

网友:
估计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