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体机器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3-08-07):
这个驱动板那个最大的芯片坏了,我是不是换个一个型号的就好了?还需要做其他动作不?

网友:
温度超高一般是换一个就好了,也可以改驱动板

网友: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不怎么会玩 -6 严禁灌水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是那个型号一体机上用的?

网友:
要我觉得,整个驱动板换掉,会更加省事!

网友:
弄个一个代换的驱动板吧   省劲

网友:
我心依旧i -2 严禁灌水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吧,分辨率跳线得跳好

网友:
其实我更想听听ZL是如何判定那个芯片坏了的

网友:
难得换    直接买一块新的,万能驱动板价钱贵不了多少  20来快

网友:
直接改板,省时,省事

网友:
这驱动板不能随便改,打架仔细看看,供电部分是软驱接口供电的。电压有进去 没出来的,所以判断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