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0 I5 独显 测CPU 温度就是这么96度呀!神机

楼主(2013-08-07):
一台神机,跑游戏,会上到96度。不完游戏,一点也不高。网络好都很快。

风扇清过。没有改良,一样的高。
散热器是好的。

同行们有这台机的,也测下会同我这台机一样吗?96度。求解!!!!!!!!!!!!!!!!!!!!!!!!!!!!!!!!  T420就这么差吗?后出的T430又如何!

网友:
CPU 换过测一样。服务点说是系统重装下。

网友:
intel 90多度肯定不正常。。。散热肯定有问题!

网友:
跟系统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服务点说,没死机掉电,95度也正常,不在换风扇内。

有同机的朋友不?你们也测下温度有没上这么高的。

网友:
我的T420s cpu96度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吧。

网友:
先要确定的是实际温度是不是有90多度,一般CPU温度在85度以上,手就不能放CPU铀管上了,放一下就会烫的受不了的,如果可以放手,而且不觉得烫的厉害多半是温控电路问题,就是说测试温度出错了;如果是后面的情况可以不用管可以直接用。

网友:
散热绝对没做好,看看风三口散热片是不是堵了

网友:
有的机器  CPU温度高   只要不死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