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036V显示器不通电,已修好!

楼主(2013-08-07):
今天修显示器,遇到一台AOC的E2036V,故障现象是不通电!经测量,5V和14.5V均正常,接着检查驱动板,测量开机按键有没有电压,是触摸按键,不好判断!但突然发现触摸按键板的供电3.3V不正常,出现3.22V后立即消失,过一会儿又出现,如此反复,有明显短路现象!
经本论坛搜索,发现该型号机子帖子众多,从中得到了提示: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愿天下的搞维修的同行不要走太多的弯路和花太多时间.这个问题是因为驱动板按键插坐旁边那个C436电容短路到地搞的鬼.贴片电容太小了建议同行们找一个别人搞手表的那种放大镜来搞。”

把那个电容去掉后,故障消失,感谢“阿屹",感谢他6月25日回复别人的那个帖子!

网友:
好东西,哥们我今天也碰到一个。看了你的贴直接把  c436 踢了 现在OK。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了,C436电容坏拉低3。3V开机键的,学习了。/

网友:
原来不开机还有这种故障啊,经验浅薄,记住了,

网友(2014-03-25):
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了,谢谢

网友:
无私分亨经验,学习了。。。。

网友:
长姿势了,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  不错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lz没短路换上也可以好     谢了lz

网友:
我觉得那一款的冠捷显示器驱动板和按键板是最容易坏的了   学习了

网友:
看帖记得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