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指示灯量一下 就没掉,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3-08-07):
显示器指示灯量一下 就没掉,是什么问题啊????
显示器

网友:
最简单的,电容坏了。
最难的,屏坏了。

网友:
小白猜想是不是电源部分,某电容漏电?

网友:
操起万用表,该量的先量一量!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 或者驱动版坏

网友:
电源板,按键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