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470网卡AR8152-B的维修

楼主(2013-08-07):
前几天接一台联想G470笔记本,客人说是被雷打后不能开机,上可调电源测试,电流为0,看来问题比较简单,应该是EC芯片的问题了。
拆机检查,目测到网卡芯片被打了一个洞,网桥处被雷打黑了一片,看来问题还是比较严重啊!首先把网卡、网桥拆除并清理干净,裸板通电发现电流还是0,果断更换EC芯片KB930,再次通电电流0.01,已经正常了,按开关也能正常触发,电流也上去了,接上屏幕和硬盘开机,LOGO出来了,WINDOWS的画面也出来了,关机后再去把网卡修出来。
由于网卡芯片已经被雷打了一个洞,型号也看不见了,在坛里搜索了一下,有说是AR8151-A,也有说是AR8152-B,看来只能找图纸看了。马上到基地下载图纸,G470的主板板号为LA-6751P,下载回来后打开一看傻眼了:

图纸上两种型号AR8151-BAR8152-B都有,一个是千兆网卡,一个是百兆网卡,那我的G470到底了那个型号呢?只好打开35页网卡电路看一下电路,经过对电路的研究,还是发现了两者的区别:

两个网卡芯片4脚的功能不同,外接电容的是AR8152-B,外接电阻的是AR8151-B,马上对着电路板检查,终于确定了G470使用的网卡芯片为AR8152-B。更换AR8152-B和网桥后,进系统里还是没有检测到网卡,测量AR8152-B的主要电压:1VDD3V2PERST3.3V复位电压,3233时钟脚有0.38V电压,其它1.1V1.7V2.7V都正常,两对到南桥的数据线阻值也正常,25M晶振和电容也更换过,它就是死活认不出网卡,修到我头都晕了,先放一边休息一下。
第二天没什么事做就继续研究这个网卡吧,再重新思考一下昨天的检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AR8152-B芯片自身产生的3个电压也正常,可为什么就是认不出网卡呢?好吧既然是雷击的主板那就认真再量一下周边的小东东吧,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量到AR8152-B10RBIAS的外接电阻R522时,发现该电阻标记为2.37K,实测阻值已经是无穷大:

马上在料板上找个电阻,2.37K不好找,只好找了一个2.4K的电阻换上去,呵呵,进系统马上就看到网卡了,连上网线打了个www.chinafix.com.cn网址,迅维的网页马上出来了,到此这台G470算了维修完毕,等收钱了。
不过我有一个疑问还没有解决,就是AR8152-B的第10RBIAS究竟是什么脚?它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它不正常会影响到人不出网卡?
在度娘那里只查到大概意思“外部偏置电阻(RBIAS)”。请坛里的兄弟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要是我就正好卖一个usb网卡

网友:
呵呵,我今天也修了台G470,也是雷击,不过你比幸运多了,虽然网卡也是打了一个洞,但是换了芯片就行了。

网友:
上次搞了一个先是网卡不认,换一个芯片 认了,但是插上网线没有反应,网桥也换过了,还是一样,头大,给他改了个USB网卡进去

网友:
上面方框标的 * 我以为是没有的意思,理解反了

网友:
楼主不错还能修哈哦!!

网友:
有一回我们也修了台联想昭阳K系列的商务本 也是百兆跟千兆网卡的 也是进系统去不起来 能认驱不起来 没办法 告诉客户拿走了 郁闷啊 赔了100元左右呢 楼主很细心呢 值得表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