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43 bios

楼主(2013-08-07):
(图片)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板号的啊,板号CHICAGO_HR_HPC MV_MB_V1写了上面的EC文件,电流跑0.3A左右,测CPU没有电压,!!!!!现送上好用的文件!!

hp CQ43 板号:CHICAGO_HR_HPC MV_MB_V1_EC_bios.rar

网友:
有没有LA4493P的BIOS

网友(2017-09-01):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板号的啊,板号CHICAGO_HR_HPC MV_MB_V1写了上面的EC文件,电流跑0.3A左右,测CPU没有电压,!! ...

这个版号只有一个2M的BIOS,你这个下载是512KB,楼主是不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