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8-07):
一台长虹32寸液晶电视 驱动板坏了...现在想换个万能的液晶驱动板 给他 但是电源板上有个5VSTB 和STB这两个信号....如果把5VSTB跟STB对接12V24V都有输出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接....会不会给电源板或者驱动板造成另类的故障.............或者哪位大侠给个更加好的改装方法
信号

网友:
万能TV板上都有一个开关稳压电路,电感处就是5V,可以在此飞线至电源板的5V待机电压处。即可实现控制主电源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