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供电 老烧场管的讨论。

楼主(2013-08-07):
          平常经常修到 CPU供电烧场管的 换了烧掉的场管能好的,少之又少,和供电芯片一起换的,能好几块,大部分是,供电芯片 全部的上下管,还有电容 电感 都换了,还是一样烧 打值所有的上下管 对地值都一样,在这个时侯,我估计跟我一样,不修了的师兄占大多数吧,这就是我纠结的地方,故障找到了 修不好 对一个搞维修的人来讲,特受打击 为此我还特意把实地的录像找出来 看了一遍,但发现像这个常见故障 饼哥上课时好像,没有讲多少 实地课本上,维修思路 也无非是换场管 芯片,上次看到论坛 有一位师兄 说通电时,测一下 各个上下管 G极的电压,温度高 经常烧的那组上下管 G级 电压会偏低 后来换了那项BOOT上的一个电容,OK  但有种情况是,一通电 就烧一项供电的上管,跟来还不及测,今天修到一块 DELL原装板,换一组上下管,用不到10分钟 就烧 没烧之前,温度比其它几项要高很多,测G电压,和其它几项一样,芯片也换了,无果,后来看到这板本来设计的是,二个上管 二个下管,但实际上管只装一个,另外一个空着,我就加了一个上去,通电试机,一个下午 都没有再烧 温度还是比其他项高,但手摸上去 感觉应该可以扛住  试想其它板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多加一个上管上去,毕竟多一个耐压耐流的性能肯定会提高很多。,各师兄你们觉得呢,最后还是要请教下各师兄 像这种老烧场管的,还有那些 信号要去,注意的,谢,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是用示波器打上下MOSFET的频率和观察波形。

网友:
945那种的CPU电流多大点,很容易烧。

网友:
场管的耐压值不对哦

网友:
呵呵,加一个场管是个好的办法,就像一个人的工作,之前是一个人来完成,现在是两个人来完成,多并了一个场管,也同样可以降低内阻,减小发热量。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测量下场管的波形比较好。

网友:
很郁闷.手上有几片这样的板子.换电容,换MOS,换IC,能换的都换了,还是这个样.几片板子,换后不烧了,但,MOS管异常的烫.很是郁闷.现在都没有想到方法.主板是翔升N570的.有没有朋友修过,给个思路.

网友:
加装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