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大师大侠 师傅们帮帮忙,K90I不识别电源

楼主(2013-08-07):
本人第一次发帖 请大家原谅,首先我自爆底细,本人真正新手加菜菜菜鸟!!! 下面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师傅多多包含 因为很多维修主板术语我都不知道如何说 不要骂我,因为我也正在努力的学习中, 很多年前有过一点点一点点修手机的经验 大家懂的 我说的一点点一点点 就代表我根本不怎么懂电路的 也不懂看图纸的 甚至电容电阻 电感 这些都分不清 后来接触了一点电脑,可以做电脑系统,驱动,清理风扇,换电源口,主板和电路根本不懂,甚至现在主板上零件还没认全,工作原理更不用说了,偶尔碰到不显示的本子 就是和程咬金一样 三把斧子,,排除了屏幕和屏线问题之后就是 换内存 ,换cpu, 吹显卡,运气好的时候这几招还真的修好过不少本子,但是没修好的也超级多 大家懂的,显卡拿下来重做都没成功过,2012年4月末 自己收了一台苹果本子故障暗屏,在北京一个店里修了之后 没能修好不说 因为他飞线位置不对 反倒把主板的屏线接口烧了 悔恨呀,刚好有幸去上海 然后淘宝上找了两个上海本地的修苹果的 送去了 两天,说修不好 要换板子,哎 郁闷!继续逛淘宝,突然看见本本波的店铺,问过之后直接送到他那里 因为之前浪费了好几天了 着急离开上海,本本波接待了我,态度超好,谁知道技术更好,不一会儿工夫就搞定了,我当时真的是崇拜加膜拜各种激动各种羡慕啊,想拜他门下学习 真的是本人没那么多的时间,最后带着修好的本子和不舍的心情离开上海,自此也认识了本本波 之后的日子里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在此,再一次真心感谢高波师傅!
对不起大家啦 啰嗦这么久 现在才进入正题,因为我真的不懂 要自己爆料,免得说错零件名字和术语或者型号什么的大家就可以理解我了,前几天收了个k90i的本子 应该是进水吧 因为别人修过了 没看见明显进水痕迹 ,之前高波师傅告诉我要先识别电源,然后第二天我就开始测试,接上电源没反应 绿灯不亮, 用手触摸裸板各部位,发现电池接口上面有一个小三级管发烫的厉害,查看点位图,显示是D7005 拿掉这个管子 没有发热的地方了 还是不识别电源,然后只有看图纸和点位图 说实话 真的看不懂啊,看的头晕眼花 看了多久也记不清了 反正是好久好久, 终于找到D7005这个管子,发现他的走向是通到了U7000,U7000这个芯片如何叫我也不知道 我不认识零件,然后测试U7000 发现有几个角对地阻值为零,还好我把自己的本子主板也是K90I,拆下来量U7000同样脚的对地阻值300多吧 记不清了 反正是有阻值,索性拆掉了不识别电源的这个主板上的U7000 ,加电测试发现原来发烫的D7005不热了 而且电源也识别了 暗自开心,但是两三分钟左右 电源灯就会灭了,是不是这个U7000坏了呢?请各位大侠,师父有时间帮我分析一下 因为我自己的本子都是好好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怕把好的这个U7000再烧坏了 我就没有这个零件可以换了 怎么办呢师父们 好纠结呀 我也不知道如何下手了,等待大家给我这个可怜的菜鸟一点意见吧 拜托了 先谢谢大家了 高波一直很忙没时间回复我给他的留言 所以辛苦大家了

网友:
我是发错版块了吗?

网友:
为什么图片不能显示呢

网友:
精密取样电阻检测7000输出电压正常会停止工作的

网友A:
是不正常,就R702几的哪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正常,就R702几的哪个电阻

是说R7025不正常吗?

网友B(2013-10-28):
楼主 修好了没有?是不是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修好了没有?是不是电阻问题

不是的 是换了两个芯片 换了U7000 还有一个3个脚的是什么不知道 最后是弄好了 但是还有遗留问题 就是不能充电 也不知道是电池问题 还是主板问题 最后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