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spire 4741G维修分享

楼主(2013-08-07):
前天接到一台宏碁 Aspire 4741G笔记本,客户拿来说主板烧了,要得急,谈好价钱,一百五十大洋开工,没电流,没待机电流不触发,二话不说把主板拆出来

看到了吧,这是换上去的隔蓠管,烧了,证明后面有短路,

看到没,电流检测电阻旁边的电容挂掉了,换了能触发,但是电流到1。5就掉,有时候在不插内存的情况都能到2。2,
查各电压基本正常,没办法了,只好叫客户放在这里修,第二天又拿出来测量各电压,发现CPU电压只有0。5了,于是想都不想把CPU座后面的三个钽电容干之!上电OK图片传不上来
本来还有几张图要上传的,搞了半天失败就算了,总结一下,主要是电容引起的故障,所以以后修电脑不要想的那么复杂,我想如果是台试机的话可能电容早就怀孕了,大伙一眼就能看出来!哈哈,维修完毕,烤机几小时正常,今天又拿出来烤机还是好的!等着客户来拿,贴标收钱!

网友:
胆电容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就是这三个,换了就OK

网友:
看样子我这样坐起,迟早要得颈椎病!
还晒一张后面的BGA返修台!

楼主在华强?这低的价格,就华强会干啦!我们赛格就不搞。

网友:
这种好像不是胆电容吧 胆电容质量很好的吧  估计这个应该不是胆电容呵呵

网友:
笔记本贴片电容引起的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
THIS is bad repair

网友:
bad bad repair no good solder

网友:
楼主这报价

哎!

网友:
经验丰富 技术过硬 报价太低

网友A:
新起点的哦!

网友:
一看就是经验很多的老师傅了。设备还很多

网友:
这价钱可以了,我们这边电路100,楼主技术已经很牛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跟它会有关系吗

网友:
老师傅该退休歇歇了,培养几个新人接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起点的哦!

是呀,新起点学员全转到迅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