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华硕M4N78-AM 加焊桥后 跑75 挡LOGO 内存电压1.95V

楼主(2013-08-07):
华硕M4N78-AM 1.0 开始是没有显示,各供电都有,有复位但 不跑码,CPU电压为1.1V 内存1.85V 桥 1.1V
经过一翻周折也插不出原因,于是烤桥。。。
烤后上电 能显示了,也跑码了。。。但跑到38 后能跑到75 就停了,显示75时屏幕显示M4N78-AM 这样的LOGO 停了一会屏幕就黑了,或者有时候LOGO 停了一会屏幕变绿色一片。刷了BIOS后情况基本也一样,只是有时候跑到2R又自动重起 重起跑多一次自动能显示。显示后又是原来个故障。键盘无用,进不了BIOS,但开机时键盘上的灯会闪一下。没跑到75时,按键盘灯可以灭和亮。但就是操作不了其他的。

发现不插4PIN时,内存电压为1.85V  插上主板4PIN时,内存电压为1.95V,,是不是内存供电偏高导致跑75? 还是北桥有问题了?
有时候能过LOGO 到显示一些CPU 内存 USB控制器的信息的画面,一会也黑屏了,跑着75 (偶然是60。(插硬盘上去,但没检测到有硬盘的信息)也没看到屏幕下方一般BIOS的日期 序号什么的字样。

这样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大师们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我刚也在看这板子,不过我的是没总线电压,桥子坏了

网友A:
我在其他料板上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其他料板上找到了

你有好多料吧,还有没有8200  分我2个 好不

还有你重植 麻烦不?相等于弄3次BGA。。。

网友:
都是去收回来的,二十一块料板,收回来修的。知道原因就不怕重植。

网友:
把桥去下重值珠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是桥坏了换桥吧

网友B:
好像是北桥  你先假焊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北桥  你先假焊一下北桥试一下

已经加焊过一次了, 再加一次?

网友C:
换个CPU电源管量芯片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电源管量芯片看看。

黑屏或者绿屏的时候 CPU电压是正常的 1.37V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屏或者绿屏的时候 CPU电压是正常的 1.37V

以前遇到过CPU供电芯片工作不稳定的现象,开机用一段时间自动关机或重启,开机荡LOGO,或开机不停的重启。

网友:
既然加焊桥能显示    还有问题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贵,打算报废板算了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还有有的板子 挡LOGO的时候 内存供电1.92V  过了LOGO就正常  上次修个昂达的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