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3-08-07):
技嘉MA78GM-S2HP主板,上假负载,cpu核心电压1.1V,无PG,无复位,PCI也无复位,IED也无复位,RST灯常亮,这板是不是ISL6324A有问题了呢,cpu电压1,1是不是正常滴

网友:
不会吧!这样的板也有,这不是全板没有复位吗?时钟正常吗?电压到时钟到复位,什么时候都要按这个顺序查啊

网友:
这个时候时钟正常吗?查主板电压到时钟到复位顺序对了没有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正常时是1.3V。按AMD芯片组时序来修吧

网友:
A78芯片组,供电正常,干北桥

网友:
  不看看总线的电压呢

网友A:
6324自身没发出PG?看看PG脚是不是短路了吧,不短路就换6324

网友:
不上CPU哪来的复位

atx电源正常后,PWOK就是复位的开始,不上CPU只不过不会跑马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24自身没发出PG?看看PG脚是不是短路了吧,不短路就换6324

37脚有0.9V的PG电压

网友:
好好查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