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893P 修复过程

楼主(2013-08-08):
同行拿来一个本充不了电,自己修着修着,连机子都点不亮了,拿到我们这里,老板报价150说帮看一下,然后老板换了充电芯片ISL6251,写了bios,换了EC, 还是触发不了,但是测3,3v,5v的电感都是有电的

同行过来催,因为搞了两天了,没办法,这些骨头机不是一下子能搞得定的! 过一会又来扯淡说客户等不了了,要拿走,于是装好给他拿走(后来才知道客户催他,他自己搞得开不了机,急得团体转了,他从我们这里拿走之后又拿去给其他维修的同行修)

第二天下午那个同行又拿回来了!(我们搞维修都知道,肯定是拿去其他地方搞不好又拿回来的!)老板拿到手说,这次报300多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你查一下图纸看能不能搞好(之前是老板修的,)

,,我拿到手,按触发不了的思路去维修,1,测待机的工作条件,3v,5v是否有,实测,有
2,测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实测,EC供电,晶振,复位,都正常
3,按开关电压是否有3.3v-0v-3.3v的跳变到EC的ON/OFF脚,实测有
4,测EC能否做出3.3v-0v-3.3v的跳变到南桥,实测,一直稳定在3.3v,感觉问题好像找到,激动

EC工作条件正常,BIOS刷过,EC换过,怎么就触发不了呢,仔细看EC发出高低高跳变的引脚是程序定义的引脚! 开始怀疑bios刷得不对,刷EC bios,结果一鸟样

这次我没有直接去量3v,5v,按上次他们说的,触发不了,思路就卡在那里,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想到了仁宝的点火回路,首先去找到B+,看是否偏低,偏低证明有短路,实测预供电的B+,确实偏低,怀疑这个B+短路,果断烧(因为之前有烧这个B+就能找到短路原件的经验),但是电压从1V慢慢调到5v还是没有电流的变化, 完了,这个B+没有短路,得要从其他地方找问题了

然后用另一个办法,尝试着排除短路,(仁宝有很多可以断开的节点,一个个断开,看断开到哪个的时候B+就变得正常)

实际操作,当断开3v,5v的接点的时候,B+正常

这次想办法排除到底是后级短路还是3,5v芯片模块有问题呢,

当断开3V的接点的时候,3,5v的电压不再跳变,变得很稳定,  怀疑3v的后极短路,果断烧,靠,还是没有电流的变化

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想到之前修过如果3v5v的负载能力不够的话,也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于是我的思路又回到了隔离保护,看前面的信号是否都全部正常

测两P管的G极,发现不正常,下面的下拉管PQ63没有接地,

查PACIN,ACON,ACOFF这3个信号,ACOFF无电压正常,ACON和PACIN不正常,这两个信号连一起的

查ACON 是和MAINON一起产生的,但是发现MAINON已经正常,但ACON没有,肯定是被PACIN 拉低的

查PACIN ,

发现没有图中两个VIN都是没电压(板上这两vin是相连的),然后又测了一下其他地方的VIN都是有的,确定之后飞线vin,

VIN 正常之后,LM393发热,更换,   之后终于出稳定的PACIN

但还是触发不了,还是接3v节点就跳,坑爹!

难道隔离保护还没有过,又重新确定了一次,ACON ,PACIN,ACOFF,这几个都正常了,

当量到那两个P管(PQ51,PQ52)的G极的时候,发现竟然还是19v,原来如此啊,真正的公共点电压还没过去

但是下面的PQ63 G极已经是高电平3.3v,说明问题出在上面

再分析上图, P2节点有19V是因为PQ51内的二极管漏过去的(虚的19v),

但是PR354两端竟然是相通的,造成相通有以下4个原因,1,电阻PR354被击穿,2,贴片电容PC249被击穿,3,数字三极管PQ58的1脚和3脚已经联通,4,PQ51或者PQ52被击穿, 但是最有可能是第3点和第4点, 因为小电阻和小的贴片电容 是没那么容易坏的

开始行动了,首先吹掉 PQ52,PR354两端依然叫(蜂鸣档量),再吹PQ51,还叫
到PQ58,吹掉,量PR354两端,不叫了,啊。。。。。。。。。。 激动!!!!!   又确定性的量了一下拆出来的PQ58,1和3脚确实联通了 ,

(在正常工作的状态下,PQ58是不导通的,所以没有装回去,) PQ51,PQ52装回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希望这次不要让我落空了,哥伤不起了

接电,触发,电流。。。上去了

哥,鸡冻了!

故障:无法触发!

维修部分:1  PR296 那里1脚的VIN 飞线
                 2  更换LM393
                 3  吹掉PQ58

结语: 虽然可以显示了,但是还是冲不了电,充电芯片ISL6251 的充电电路我也算是很熟悉的了,但老板说不用再花时间去搞了,这样就已经可以收钱啦,因为顾客那边催同行催急了,本来就是充不了电,然后被同行搞得触发不了,等久了 顾客说不让修了,恢复原样还给他就可以了, 同行自知挨赔了,已经看好一块主板600多,如果我们一两天再弄不好他就决定订一块回来装上!如果我们修好,能少赔就少赔!老板报了350,他爽快付钱拿走了

补充内容 (2013-8-8 13:03):
仁宝点火回路,其实还可以这样修,隔离保护那里的的两个P管的G极控制,关键是PQ63能否接地,接地就形成分压,两P管就导通,不接地说明形成保护!可强行导通PQ63的D极和S极,如果后极有短路的供电模块 会马上发热

补充内容 (2013-8-8 13:36):
如果导通PQ63的D极和S极,可以顺利的开机,(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就像我现在遇到的)说明是隔离保护前面的部分有问题,就可以缩小范围排查了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好 `.非常好,,,,,楼主写得非常详细,值得学习 `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搞啊!

网友:
楼主写着很详细,可惜不会看图纸,郁闷呀

网友A:
分析的不错啊!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你这机子问题好多啊不过修出来了就好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想起点火回路我就太激动   楼主不错  很厉害

网友B:
仁宝最惨的应该算这个了,元凶是比较器。但是Q51,52G极那一块全坏了,应该是人为对不?

网友:
思路很清晰,这是实地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啊。

网友:
LZ真是厉害,这么复杂都搞定!

网友:
思路 清晰,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这是我不变的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最惨的应该算这个了,元凶是比较器。但是Q51,52G极那一块全坏了,应该是人为对不?

我修的时候 PQ51,PQ52的G极那里是没有动过烙铁的痕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不错啊!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

本字令大哥,现在应该开店了吧

网友:
班里又出了一名高手,李师傅!哈哈~赞了。~

网友(2015-05-02):
新手不懂专用术语怎么办呢?

网友(2020-03-25):
思路不行 乱糟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