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信号板是啥芯片

楼主(2013-08-08):
一个三星的老式驱动板,最大的那个应该是图像处理,挨着VGA的应该是单片机,挨着DVI的那个是什么啊,还有类似显存的那几个又是什么,有3个大的,2个小的,谁来科普一下啊

网友:
数模转换芯片

网友:
接DVI口的是转换芯片,那几个应该是存储器,以前不比现在,要好几块才能装上吧,

网友:
我也不知道

Rngon -5 严禁灌水

网友:
把图片上的丝印拍清楚一点,应该比较容易帮助你,看不清楚丝印,有点无力啊!

网友:
VGA接口上面那个四方形的,应该是Bios吧,以前的很大的,包括主板的也是很大!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