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 白 求助 康舒电源

楼主(2013-08-08):
客户送来一个电源雷劈的  换桥  13009  启动二级管  管理芯片      开机好了  第二次开机  试机 13009两个直接飞掉了 。    这下大条了 坏了一片 扔了算了,  请问(为什么第一次试机 功率 电源全好  第二次怎么会爆管呢)PS 拆机13009

网友:
还要检查电容性能才行的啊!!!

网友:
管理芯片
是哪里的一个?是辅助五V的那个芯片吗?

网友:
炸机肯定还有坏件没换完,仔细检查大三极管周围的电阻二极管

网友A:
高压部分有过流短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有过流短现象

谢谢 谢谢  我再查查 毕竟一个好电源难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