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70芯片组(GA-MA770-S3) 跑C1或者CF跟着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应该有通病吧?

楼主(2013-08-08):
我接了好几块技嘉770芯片组主板。
型号:GA-MA770-UD3 REV:2.0,    GA-MA770-US3 REV:2.0,   GA-MA770-S3 REV:2.0等······
主板问题:跑C1检测卡上的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我把内存去掉后,在开机跑到C1主板上差的小喇叭滴一声复位灯又开始闪了!我试了一块技嘉好主板不加内存会一直报滴 !   供电 时钟都不跳变    复位就PCIRST跳变!我上边写的型号都是这个问题!我刷过BIOS 加焊过时钟芯片  用BGA焊过北桥问题一样  求高手解答 ```````

网友:
华硕M3A78 也是770的,和你情况有点相似,空板上电,复位一闪一闪,上假负载,CPU电压1.12V,其他正常,跑码档到EE,BIOS也刷过一样。。。

网友:
技嘉的主板都是这样的。不过内存很多见。

网友:
我感觉代码CF楼主可以查查COMS电路,特别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技嘉板 G31 G41 P41  P43 我发现很多跑一下C1 又重启 不断重启,问返修站问题大不大?他们说:小问题。不知道哪里问题呢。。。我发现他们测了一下网卡的芯片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