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3-08-08):
开机用手摸IO (IT8718F-S)发烫,直接换了,发烫问题解决了,但还是不触发,测到IO 71脚没有3.3V 也就是南桥发出来的信号,后面换了南桥 GB的,可以触发了,但还是点不亮,这下就晕了,用万用表测到没用复位电压,然后测IO 95脚有高电平,32脚没有,IO还是有问题,又换了一个IO 点亮OK

网友:
顶一下吧   复位是I/O发的吗

网友:
好样的。你的动手能力很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