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f5 显示器通电 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3-08-08):
飞利浦107f5 显示器通电 指示灯闪烁  无法关机

电子枪有电压  无高压  灯管电压没有 同时听到继电器声音

各路电压断开 也没有查出是那条电路的问题 请各位师父指点点!!

网友(点评):
灯丝电压 没有吧?

网友:
这个型号的高压包常坏,行管和电源管也易损。

网友:
不是高压包坏就是行管坏,通病。

网友:
高压包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我的三星945mb 一模一样的故障,有说是场管坏的   真的是高压包么

网友:
补充下,是开机啪嗒啪嗒不停得响,大概10秒之后,电源指示灯就开始闪烁,开机就没其他显示了

网友A:
应该就是行管或者高压包短路了,导致电源部分反复保护,继电器反复卡塔卡塔响,几乎没有维修价值了,我这儿有大约40台这个型号的,其中10台左右是这个故障的,也没必要修了。同时这款的场电路的芯片很容易脱焊,前面的按键板上的按键容易漏电,以前这些小故障修了很多台的。

网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开机霹雳巴拉响,原来是电源板接口烧了一脚。

网友(2013-09-07):
后级有短路,电源自身有问题,查吧!

网友:
来看一下,有难度!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高压条可能性大,电源板也要检查

网友:
CRT维修会不会很难,我听老师讲高压有很高,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行管或者高压包短路了,导致电源部分反复保护,继电器反复卡塔卡塔响,几乎没有维修价值了,我这儿 ...

把保护去掉可以吗,有什么危害啊

网友:
断开 二次电源,接一个灯泡 看看 ,如果断开了 二次电源 CRT  指示灯不跳了,说明就是行部分有问题 ,重点查吧。老机子其实有的也很简单的。

网友:
去旧换新吧!

网友:
如果你的示波器有1:100的探头,可以测逆程波形,如果发现尖波的右下角有几个小尖波,可以断定是FBT坏了。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东西换替换就最好

网友(2013-10-11):
  路过 学习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后级短路的问题吧

网友:
高压吧

新安江 -8 你好像只会“高压”两个字吗?

网友:
学习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有个三星的 一样毛病

网友:
换高压包试试看

网友(2013-11-12):
有可能是负债短路了。

网友:
学习中.......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CRT的显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