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昂达880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3-08-08):
昂达880GS魔笛版 ,电压,时钟,复位都有了,不跑码,CPU到北桥的数据线打过阻值是正常的,上CPU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有片好板对比过,这类主板上假负载也是复位灯一闪一闪,上真U就跑码了),加焊过北桥,故障一样,BIOS也刷过了,无招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
据我所见,迅维找没高手存在了

网友A:
是不是没复位啊     复位不会一闪一闪的

网友:
复位是否真的是好的?诊断卡上有不一定就有的!  如果是好的就重新植株试试!

网友:
此类主板复位就是一闪一闪的,好的主板也闪,上U就跑码了,不上U就是好板也是复位一闪一闪的!

网友:
难道讯维真没高手了吗?几十片主板都是这个故障,真晕死了!

网友:
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要查到细处,不能有任何遗漏,然后除了CPU和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BIOS之间的总线也要检查,还要检查BIOS工作条件,确定全都查完了还不跑码的话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复位啊     复位不会一闪一闪的

可能!……

网友:
修好一个,都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