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买的通用模块为什么负载带不起

楼主(2013-08-08):
   我前面在迅维买的通用模块负载都带不起来,我第一次以外板子还有问题我就拿一块好的电源板拆掉开关管和驱动芯片,再加上通用模块还是负载带不起来,插上驱动板就拉低

网友:
zen de m?zen de m?

网友:
会不会驱动板有问题呢?

网友:
有些看你接队没有呀   还有不一定出来的都是好的  我大部分都成功了,也有不输出电压的

网友:
不能输出电压,输出电压不正常的,请上照片,以往经验,红线接的地方错误,或者给红线提供电压的器件,二极管,电阻,电容变质的出问题比较大,炸机的检查白线接的光耦和反馈电路,模块出厂之前,每个都有严格的测试,确保每个都是正常的才出厂的,有问题也可以直接电话和我联系

网友:
嗯,我接了7,8个也都OK,也有个别啸叫的。

网友:
我的也是带不动负载,不带负载输出正常。

网友:
目前改了有8-10个了,只有1个改了会跳变电压,其他的还行

网友:
辛苦大家了昨天苏工给我解释了一下,现在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