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运F2000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3-08-08):
电流0.8几,刷了bios、换了北桥,请各位高手指点,谢了哈!

网友:
换新的主板电池试试

网友:
阿卡卡看看的

LK本本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问题说不定已经被扩大化了

网友:
不跑码,有复位么。

网友:
看CPU有没有复位,有就查内存了

网友:
内存不过呀,查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