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硬盘读不到了,某宝买的,WD20EARS

楼主(2013-08-08):
买的大半年,硬盘读不到了,不知道是机器太热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问题.现在要怎么解决?我想进硬盘维修区看看有没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有哪位大侠知道的?
目前现象是开机一闪即过,BIOS认不到硬盘

网友:
要不就是硬盘坏了,要不就是接触问题吧

网友:
才半年,保修吧。
要维修的话,需要专业设备。
不能认盘,很有可能固件坏了。

网友:
反修吧,保修期内何必自己搞呢

网友:
拿去修就可以,半年应该是免费的!

网友:
有重要的数据吗

网友:
网上的件不能买呀   售后可麻烦了

网友(2014-02-27):
网上买的保修很麻烦 而且保或不保是看你要不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