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黑屏,花屏.无法检测到

楼主(2013-08-08):
有一块显卡,可以检测到,但是在启动画面时出现花屏,.进入系统刚开始不花,但没过多长时间系统就开始花屏.
另一块是直接检测不到显卡.显卡以前出现过进入系统黑屏,重启或关机再开机就没黑屏现象.检测不到显卡擦过金手指.还是没检测到,
请懂的能不能说几句.什么原因.要怎么用...在这里我谢谢你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说的不具体 有点模糊

网友:
要是驱动度对的话可能是空焊了,第一块有正常的时候很可能是空焊,第2块石在从新启动的情况下就可以亮机也就是说可能是显卡有了供电热了一下就可以亮机是这种情况吗,能热启动亮机,就是空焊会这样,两块都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