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块昂达N82G主板,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3-08-08):
今天接到一块昂达N82G主板,开机就掉电。断开[4P,21V]就不掉电,还有不上CPU也不掉电,  用手压桥,开始跑码  此板桥为单桥且集成 了IO,发热大 易虚焊

网友:
加焊好没楼主

网友:
CPU供电明显有短路。

如果没有短路,可查CPU座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希望群主多发相关掉电技术问题!

网友:
加焊桥成功率不高

网友:
IO也没了,怎么触发的。

网友:
开机就掉电?你的意思是风扇刚转一下就掉电了吗?还是跑码过程中掉电?

网友:
上假负载看CPU供电。要不就桥脱焊

网友:
手里也有1块这样的板子  10年3月卖出去全新的! 是GF8200的芯片  09年生产的白胶的!  现在声卡没声音  换过声卡还是一样! 开机器100次 总有那么1到2次内存不过  电压正常  怀疑芯片 不过没去动!

网友:
你是“国家电网”来的吗?“断开[4P,21V]就不掉电”————高压电。4P-CPU供电只有12V。

网友:
呵呵,你出来了哦!

网友:
用手压才能跑那就是虚焊了,那先加焊,其他等焊加才搞起来.

网友:
反正我是加焊 好了  写错了一些数据  请见谅

网友:
那就是单桥的问题咯,加焊准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