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u大师U盘装系统——安装ghost系统教程

楼主(2013-08-08):
ghost版系统的安装,在前面几个版本中都有介绍,但是由于新版本的推出,本工具少有改动,现在由小编叫大家如何使用新版工具安装系统。
一、准备
U盘一个、启动U盘制作工具——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GHOST版系统。
二、步骤
注:这里的GHOST系统是以XP系统为例,ghostWIN7也是一样的操作方式,这里不再详述。
1.使用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将U盘制作成启动U盘
2.将U盘插上电脑,从U盘启动电脑,进入U盘菜单选择界面,可以选择【01】,如图:

3.双击运行“一键还原备份系统”工具,单击“浏览”,找到刚才准备好的.gho文件,选择要安装的系统分区,单击“开始”,如图:

4.在提示框中,单击“是”按钮,接下来系统的安装将会自动运行,如图:

5.ghost系统安装完毕后,重启电脑,完成后续的系统安装。

网友A:
对新手来说很好的工具,老鸟不会看的

网友B:
学习了,对新手来说很好的工具

网友:
收下,有用。

网友C:
这个东西不要教 得给新手研究的空间  什么都教就不会提升了

网友:
你说的是表面操作  来点实际的吧。
ghost   愿意是 幽灵  本人习惯叫鬼。

ghost选项很简单,但是功能很强大。
local  本地磁盘操作
disk  整个磁盘操作
To disk   磁盘到磁盘对拷,  就是常说的硬盘复制。
注意:(用来对拷数据的磁盘容量必须大于或等于需要拷贝的磁盘容量,不论磁盘内容多少)不听的后果自负
disk to image    将磁盘压缩成一个镜像文件,包含所有分区。
from  image       将镜像恢复到硬盘,硬盘容量必须等于或大于原先备份的磁盘容量。
partition  单个分区操作
to  partition    分区到分区操作。  就是最简单的分区对拷。可以将第一磁盘的第一分区对拷到第二磁盘的分区,经常用来对拷系统,很实用,免去了重新装系统的麻烦。
to image  分区到镜像
from  image   镜像到分区
功能很少 ,但是很强大,需要各位自己挖掘。

网友D:
说的对!!即使GHOST是英文的,我们也要有那种研究到底的心态!

网友E:
U大师很搓的,我用过,不好用

网友F:
貌似跟大白菜一样呢、等下下载用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新手来说很好的工具,老鸟不会看的

主要也是针对新手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对新手来说很好的工具

谢谢支持了哦,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谢谢,呵呵,谢谢你的支持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不要教 得给新手研究的空间  什么都教就不会提升了

哈哈,这位兄台回答得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对!!即使GHOST是英文的,我们也要有那种研究到底的心态!

那你们继续加油了哈,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U大师很搓的,我用过,不好用

不会咯。应该是你自己不会用吧,我用起来觉得还蛮好的,一直都是用这个软件。

网友(点评):
你觉得我是不会用的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跟大白菜一样呢、等下下载用用。谢谢

不谢不谢,这个软件还蛮好用的,可以去试试,兼容性我感觉还是蛮强的。

网友:
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667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