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CPU占用100% 求大神们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8-08):
第一天  去把cpu风扇拆下来清理了一下,CPU重新上了一次就好了,第二天就又不行了,又是这个问题 。我就把显卡驱动重新换了一个装上去,问题解决了,可是当天没问题,第二天这个问题又出来不。请问这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换的新硬盘。病毒可排除

网友:
把挨着CPU的电容换了试试,我原来也遇到过,客户死活说我没修好,我就这样弄的,好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问题还是在软件上

网友:
你得截图看下,哪个软件占CPU100%

网友:
对啊  在进程表里面看下啊 !

网友:
后台程序过多吗?优化下启动项行不?

网友:
系统运行的程序是不是太多了 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