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AMD 独显 花屏

楼主(2013-08-08):
今天收到一台CQ42 AMD 独显的机器,摔坏的。刚开机没问题一切正常,过个20秒左右就花屏,显卡底下温度能到达7、80度,但显卡正面温度又不高,显卡显存都换过了,问题依旧,跪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拼接口有问题 或屏坏了

网友B:
怎么个花法。外接显示器测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接口有问题 或屏坏了

屏是新的  屏接口有问题 刚开始会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花法。外接显示器测试过没有。

四个竖条  全是点组成的   外接一样的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压差引起发烫

网友:
摔过的都很难说的,有些小地方脱焊了一下子好一下子不好,建议换板,不然也怕用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