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电池开不了机,但插外接电源可正常开机

楼主(2013-08-08):
一台SONY 的笔记本,刚上电池不能开机(电池满电,而且可以连续工作2-3个小时的);这个时候只要插一下外接电源然后再拔出来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在电池不拔出来的情况下 下一次是可以正常开机机的. 但只要电池是刚装上的就不能直接开机?
这个问题于内部电子有关系吗?

网友:
感觉像是要充电芯片激活一下那样! 不过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吧!  我自己改装的移动电源,要用充电板和电芯,第一次接上电芯,也都是需要充电口接电激活一次,然后才可以正常放电

网友:
平时用的时候不放电池,一个是保护电池,第二个就不用电池轻很多,但当要用电池的情况就麻烦了,好象停电,出外想用的时候,没地方给激活一下